新手求助:编程时显示 无END故障 如何解除?

楼主(2014-02-28):
截图
截图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情况 如何解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情况 如何解除?
没有就加,这个是必须要的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2014-04-01):
写个小程序传上去就好了

网友C:
最後一行一定要有END....

网友D:
最后一行加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