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三轴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28):
fx-3u能够控制三轴依次动作,但是否做到二轴同时动作,动作完毕之后,第三轴再动作?

网友A:
正调试呢,问题不大,

网友B:
完全能行,一试便知

网友C:
可以的,简单的定位可以。

网友D:
可以的,你只要同时启动就行了

楼主:
脉冲输出完毕M8029动作。如果两轴同时输出脉冲,先输出完毕的一轴M8029动作后,就会造成另一轴停止输出脉冲,另一轴也就会同时停止,这就达不到控制要求,各位高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E:
可以的,你把程式发上来看下错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