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三菱PLC,求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忙解释下这个

楼主(2014-02-28):
我是刚学习这个PLc的,看到一个定时步进电路,这里面并联的Y0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并联这个Y0?哪位能给我做个解释啊,谢谢!!!!
LD X0
OR Y0
ANI X1
ANI T1
OUT Y0
OUT T0 K100
OUT T1 K200 (这是其中的一段)

网友A:
自锁知道不。

网友B:
自锁,你按一下x0,y0导通一下,如果x0断开y0也会断开,并上y0,你按一下x0,y0持续导通知道t1时间到达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X0是点动按钮时,Y0一直输出就需要自锁

网友D:
并联<Y0>是自锁,10秒后Y1接通,20秒后Y0断开。依次往下。

网友E:
Y0就是自锁呀,就是说你只需按一下X0就可马上又放开X0,电路会自动锁定。执行你要的动作,不然你要一直按着这个开关X0,是不是。

网友F:
Y0是“自保”触点。功能是:自锁。就相当于继电器、接触上的自保触点。如果你还是不清楚的话,看看有关电路方面的书吧。

网友G:
专业术语:自锁
解释:
(Y0)是电机,要使电机启动,Y0必须是通电状态
X0是开关,这个是常开复位开关
假设把自锁Y0去掉,按X0一下电机(Y0)就动一下,相当于点动了。
加了自锁Y0之后,按X0一下,(Y0)通电,自锁Y0通电,X0立即复位,这样(Y0)电机就能连续运行了。
当然,如果你的X0不是复位开关,而是类似于我们平时家里面开灯的那种拇指开关,自锁Y0就不用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