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松下A5伺服,拔掉X4 ,JOG试运行正常。

   X4接线:  24V      1、2、7
                      0V       29、41
                     脉冲    4      ( Y2)
                     方向    6      ( Y5)
                     刹车    10、11

   参数: Pr001     0        位置控制模式
            Pr005     0
              Pr007     3

现象:所有线接上,按正转按钮,PLC开始发脉冲……

          电机马上来回转,并且越来越快,脉冲完了也不停下,直至过载报警16.0;
          把X4拔掉立即停止。

还出现过 ——PLC不运行,驱动器上电:驱动器显示0 、 1 跳动,电机也跳动  ;不明白脉冲哪里的!

是干扰吗? 另外驱动器入线没加滤波器。

第一次发帖,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接线没有太大问题,可以把程序贴上来看看,另外可以把驱动器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

网友A:
你设置的参数好像有点问题,仔细看看手册吧

网友B:
看看PLC程序再说!

网友C:
楼是那里的啊

lvhonjun

网友D:
看看UVW有没接对!

楼主:
       程序以附上,是个简单的调试程序;

    驱动器参数已恢复过出厂设置;

    JOG试运行可以,地线也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是那里的啊

在深圳,^_^

网友C:
在深圳哪里    我在沙井     如果近的话   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深圳哪里    我在沙井     如果近的话   我帮你看看

龙岗……不行就找松下技术

网友E:
不加滤波器不会出现这样大的问题的,最多只是点小问题而已。我觉得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你最好监控一下程序,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加滤波器不会出现这样大的问题的,最多只是点小问题而已。我觉得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你最好监控一下程序,看看哪里有问题。

试过 ( PLC不运行,驱动器上电:驱动器显示0 、 1 跳动,电机也跳动  );不明白脉冲哪里的!

网友F:
编码器坏了吧
abcde12345

网友G:
应该是P13或者P11参数有问题,我也以前遇到过,

网友H: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P13或者P11参数有问题,我也以前遇到过,
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0和1动是正常的 你驱动器是否好的呢

网友I:
回复出厂设置呢

网友J:
plsy指令是连续脉冲串输出,不是你想停控制一下辅继就能停的,必须控制输出端口

网友K:
x23.x24是前後限位嗎?

网友L:
还出现过 ——PLC不运行,驱动器上电:驱动器显示0 、 1 跳动,电机也跳动 ;不明白脉冲哪里的!
这个是零漂,可通过PR3.15零速钳位设置相关数据进行解决。震荡的问题多半是有参数没设对,特别是一些增益类参数是重点检查对象。
还有一点得补充下,你的是啥型号的PLC,咋用Y2输出脉冲????一般都是用Y0或YI,3u以后的好像才能3轴
,不知说道点子没?

网友L:
PLSY:16位连续执行型脉冲输出指令
DPLSY:32位连续执行型脉冲输出指令
FXPLC
的
PLSY
指令的编程格式:
PLSY K1000 D0 Y0
*K1000:指定的输出脉冲频率,可以是T,C,D,数值或是位元件组合如K4X0
*D0:指定的输出脉冲数,可以是T,C,D,数值或是位元件组合如K4X0,当该值为0时,输出脉冲数不受限制
*Y0:指定的脉冲输出端子,只能是Y0或Y1
。。。。。。。。。。。。。。。。。。。。。。。。。。。。。。。。。。。。。。。。。。。。。。。。。。。。。。。。。。。。。。。
以上内容为说明书原话

网友M:
还是自己多看看书,自己多找找硬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