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PS在带感性负载的应用

楼主(2014-02-28):
现在在做一工程,就是轨道小车的控制(就一个伺服电机带动)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在不装滑触线的情况下
用UPS或者别的方法实现在不拉电源线的情况下实现对小车伺服电机的控制
控制持续时间另作讨论
求大虾帮助
小弟诚心

网友A:
不知道普通的UPS行不行,但我们的驱动器什么的,尤其是数控机床上的都是通直流进驱动器,然后变交流输出,如果有直流端子,是不是直接升压输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