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8):
是这样的,
上位机是WINCC,通过OPC协议把PLC的读上来
下位用200/224的PLC和EM231的AD模块压力传感器采集压力信号、
机械部分是一个压力的脉冲,波形是矩形波,2赫兹的频率(可调),就是变化很快的液体压力
以上是硬件,以下是问题
WINCC中的趋势图画出压力波形曲线图,如果是波形是0.25赫兹的频率运行,曲线图可以画得出来(不失真),如果是1赫兹的频率运行,曲线的画出来的值不是对应的压力值了,慢的还可以,但速度快了就失真了。
1.是不是通信速率太慢了,还是AD转换太慢了, 还是说AD模块采集太慢了
请高人指点,谢谢!
前期是用单片机VB的方式完全可以画出不失真的曲线

网友A(2014-04-19):
问题在WINCC上面,点到为止,,,

楼主:
点到为止是什么意思?怎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