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DL-RS1A如何与三菱FX3U通讯,急啊!

楼主(2014-02-28):
如题,编PLC很熟练,但是通信很简单,最近有个段差测量机,4个GT2 + 1个DL-RS1A , 如何与三菱FX3U通讯,如何写程序,求大神解答,小弟很急啊,后天就要交货了,

楼主:
目前程序什么的都搞定了,现在的问题是PLC读不出数据来,RS1A上报警灯亮着,客服说跟PC连接下,用超级通讯试试。结果现在超级通讯打不出字母,什么情况,数据线是232转USB

网友A:
先看異常原因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现在我下了个串口调试助手,能写程序了,RD,SD灯也有闪烁,不过说我输入的无用指令,谁知道串口调试助手输入16进制代码的格式,求大仙,大神解答

网友B:
换个思路,通过短接端子让DL发数据你收

楼主:
4L的大神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此东东上有对端子短接一次就会发送一次数据

楼主:
我运行PLC程序,DL-RS1A上接受数据的灯没亮,发送数据指示灯就更没亮了。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接线原因还是程序有错误

网友C:
将DL-RS1的1脚接到FX232BD或者FX232IF的5脚,D-LRS1的2脚接到3脚,DL-RS1的3脚接到2脚;然后用PLC发送”M0“+CR LF后,就可以读到探针的数据了,再进行数据拆分和组合就OK了。

网友D:
这是我做的一个工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8楼和9楼的朋友,你们2个能留个QQ么,我耽误你们几分钟,太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