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伺服问题

楼主(2014-02-28):
三菱MR-J3-A的伺服 如何使用内部电源啊 听说可以不用外接24V电源 要怎么接线呢
还有 CN1的1号脚与那个脚有15V的电压啊

网友A:
没有输出24V的。只有一个输出DC15V电源。接线口为CN1插头内1号管脚。

楼主:
不是有那个脚与那个脚短接就可以了吗 还是要调制那个参数呢

lvhonjun

网友B:
j2的才有,J3的好像没有

楼主:
那就一定要有外部电源 伺服才开的起来吗?

网友C(2014-04-19):
没有记错的话J3要外加电源的

网友D:
J3需要外接电源,我都是用DC24V,一切正常

网友E:
说明书上都有啊

网友F:
J3,JE,J4系列A的都需要外接电源,B的不需要,J2,J2S有内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