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模块SF灯常亮,求助!

楼主(2014-02-28):
在学习中组态了电源,CPU314,331模块。所有订货号,固件正确。下载后331模块SF灯常亮。求解!
1 PS 307 2A 订货号6ES7 307-1BAOO-OABO
2 CPU 314 订货号6ES7 314-1AG13-OABO 固件V2.6 MPI地址2
4 Al8X13Bit 订货号6ES7 331-1KFO2-OABO I地址256…271

网友A:
检查测量类型的设置和是否接入了电源,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测量类型的设置和是否接入了电源,传感器。
现已解决:原因是模块前盖板是6ES7 331-1KFO2-OABO,经检查模块侧面订货号是6ES7 332-5HF00-OAOB.
不知是谁把前盖板按错了。重新组态正常。

网友B:
原因有很多,硬件的和软件的,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