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交流私服电机不同步的原因?

楼主(2014-02-28):
大家好!
请教下三相交流私服电机转动位置与之前位置不一致有哪些主要原因引起的(说明:机械传动部分已确定完好;私服驱动器参数没有改变。)…?
急于求助…!谢谢大家给予支持!

网友A:
是不是还有一个编码器?
对的

网友B:
硬件完好,程序参数无问题的情况下,控制方式决定。

网友C:
还有个前提是此设备是新装的伺服电机还是设备维修后的伺服电机??
机器使用年数将有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