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减速停止程序

楼主(2014-03-01):
PLSR K1200 K2000 K200 Y000,如果正常走完这个程序,会先加速,再减速停止,但如果中途按停止按钮,会突然停止,如果要求按停止按钮后减速停止,请教步进电机减速停止程序。跪求各位了!

网友A:
通过连续减小速度值,直到速度很小时,停止驱动
QQ:6395435

网友B:
用定位指令做,有加减速时间设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2楼的兄弟,定位指令是可以有单独的加减速时间设定;
但是问题是如果人为的在中间环节也就是楼主说的触发信号,需要马上做减速停止
那你之前的定位指令流程怎么处理?

网友C:
在台达PLC技术交流群有人已经提到这个方法了,应用了对标、遮蔽功能。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参考台达PLC手册
DVP-ES2_EX2_SS2_SA2_SX2-Program_O_SC_20100804
第232页。

网友D:
有减速停止和紧急停止两种吧,紧急停止会报错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