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求助:现在需要两台设备对接,两台设备内都有提供24V电源,由于担心对接后两个开关开关电源的0V之间有电压差存在,现考虑将两个开关电源的0V短接起来,请问这样做合不合理?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真诚感谢!

网友B:
完全可以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热心助人!

网友C:
没有问题,一直这么用的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真诚感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两个开关电源的0V短接后,24V电源的总功率是两个开关电源的功率之和还是功率最大的那个开关电源的功率

网友D:
接到某开关电源+24V端的负载总功率小于等于该开关电源的功率能力就可以。
换句话说,24V电源的总功率是两个开关电源的功率之和,但要合理分配负载,不能超过各自能负载的功率。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真诚感谢!

网友E:
可以的,我这么用过,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真诚感谢!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F:
其实完全可以两开关电源并接,正接正,负接负。功率为二电源之和。最好同品牌。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真诚感谢!

网友G:
只把两个电源的0V短接,只是公用一个OV,和各自的电源容量没关系。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