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2cpu输入端误接220电源还能用吗?

楼主(2014-03-01):
新进一个控制箱 s7-222cpu输入端误接220电源 冒烟了 但没有闻到味,还有用的价值吗?现在是PLC灯亮 就是没有反应了

网友A:
PLC没坏,一样使用的,只是你接的那个点不能用了
找个坏PLC把里面的光电隔离管换个就可恢复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