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32 装CX—ONE 不能仿真
jxh668

楼主(2014-03-01):
WIN7 32位 装CX-ONE 不能仿真?

jxh668

楼主:
升级了也不能仿真,说什么卡没装

jxh668

楼主:
是不能离线仿真!!!

jxh668

网友A:
能的啊,肯定是你软件有问题了。我的是WIN7 64位的。
下载积分:+5(jxh668) 装了两次也不行,PC是T5 ..
NJ密匙提供
jxh668

楼主:
WIN7 专业版,IBMT510的机子,装CX-ONE 不能仿真

网友B:
现在还有真的IBM?
挂羊头不算数。
见到过有几个人说是用渣想的某个系列型号的电脑,安装编程软件,有些功能不能用。重装系统也不行。
但同一个编程软件,同一个操作系统,换别的品牌的或者渣想别的系列型号的电脑正常,官方解释是电脑BIOS原因。。

网友C:
我已出现同样的问题。系统是WIN8 64位

网友D:
能呀,一定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E:
我的富士通lh532笔记本WIN7.32位旗舰版也这样,求解答
WIN732 装CX—ONE 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