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电机原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01):
伺服设定转距控制模式,上电时可以用原点搜索吗?转动一定圈数后,可以用原点返回吗?原点一定要装一个接近开关吗?请大哥们赐教

网友A:
不用装一个接近开关,把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伺服里面有一个不是叫做位控制吗?它就是控制位置大小的距离多少的》

网友B:
首先转距控制模式是扭力为主的控制方法。原点是指以机械为参照点,伺服的到一个相对原点,所以必须要有原点开关。不知到你要做什么?一般伺服上电后只复一次位就不在复位了。

楼主:
准备做一个压力位移测试机.工艺是.上电,伺服停在原点位置,工作开始,伺服以5NM的恒定扭力前进,同时编码器脉冲反馈回PLC,PLC计算出伺服走动多少距离,就是工件的位移量.然后,伺服电机返回原点,再向相反的方向,做上一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