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做频繁的启停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4-03-01):
有一条小输送带需要根据信号做频繁的启动停止,具体是转动两秒左右后,停止三秒,然后再转两秒。时间不定根据信号来。
用变频电机加变频器能够做到吗,如果能具体应该选什么样的电机和变频器。用伺服成本太高了

网友A:
用一个电磁离合器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网友B:
如果机械方面可以改装的话可以用电磁离合器,如果要求不高又嫌改装麻烦的话可以选电机功率大一号的,如果要求高点但扭矩不是很大的话可以选用步进电机。。。。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网友C:
变频器完全可以胜任。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网友D:
对楼上说的很对变频器完全没有问题我用过正转700MS反转700MS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网友E:
变频器完全可以
下载积分:+5(yuxin__li)
肥仔米

网友F:
变频器需然没问题,但要考虑起动和停止时间的长短
下载积分:+5(yuxin__li)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G:
气动马达

网友H:
用晟邦的减速马达加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I:
这个在机器想点办法

网友J:
如果是几十W的小电机,完全可以这样做.我厂有已用过的先例.

网友K:
好象選擇電機時有分啟動方式選擇的。

网友L:
有没有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