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作业题求解答,已知梯形图写出指令表和信号波形

楼主(2014-03-01):
如图所示。看看我做的对不对,这也没答案,我自学的求老师们指点,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希望通过做题找出错误纠正过来

网友A:
我不知根据梯形图写指令表有什么用?电脑都可以直接转,不会现在还要用手持编程器编程吧。其实编程很简单,主要是了解生产工艺,根据生产工艺来编程。根据梯形图转指令表,我觉得一点用也没有用,不如多学学编程思路。
下载积分:+1(hero909860) 谢谢指点

网友B:
找个对应版本的编程软件,写入梯形图,再用软件切换到助记符(指令表),便可查看对错;用编程+模拟软件在电脑上分析简单梯形图功能,对初学者非常实用方便,值得一试。
下载积分:+1(hero909860) 我电脑是w7盗版系统,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