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器控制电机问题
半月谈

楼主(2014-03-01):
各位好!请问我用三菱的变频器模拟量方式控制两台电机,就是两台电机的额定转速不一样(r/min),能有什么方法编程能让两台电机的转速一样呢(r/min),烦请各位大侠上传个示例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HAIHUKUOJI

网友A:
传示例工作量很大啊!
半月谈

楼主:
那你就说一下思路呀,要怎样才能做起来?
HAIHUKUOJI

网友B:
模拟量控制第一台电机,用第一台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控制第2台电机,调增益,控制俩台电机同速

网友C:
请问是用一个变频器驱动两个电机吗?两个电机的额定转速不一样?

网友D:
我认为3楼的方法简单实用,因为我用过,但是,如果没有速度监控(无论两台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否相同),两台电机的转速都不同。
变器控制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