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2):
Wincc监控时出现通信中断,隔一段时间wincc会出现两三妙种的灰屏,数据读取不上来,也操作不了的情况,
下面是PLC  CPU信息,请群里兄弟们指点一下是什么意思?

模块 CPU 313C-2 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3-6CG04-0AB0               硬件                              2
- - -                             固件                              V 3.3.8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32.9.9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 C-D3T427522013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3:15:49.634  1994-09-04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1381
请求手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PG 停止操作或由 SFB 20 "STOP" 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没有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
- 通过 MPI 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3:15:49.633  1994-09-04

事件 3 / 1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PG 停止操作或由 SFB 20 "STOP" 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03:15:49.536  1994-09-04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5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3:15:47.311  1994-09-04

事件 5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3:15:47.238  1994-09-04

事件 6 / 1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5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3:15:47.200  1994-09-04

事件 7 / 1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6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3:15:47.200  1994-09-04

事件 8 / 10: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0:结束与插槽   2  上的 DP 主站/IO 控制器同步
分布式站数目:  2
进入的事件
03:15:47.190  1994-09-04

事件 9 / 10:  事件 ID 16# 4304
因 PG 停止操作或由 SFB 20 "STOP" 导致 STOP 模式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3:15:45.600  1994-09-04

事件 10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3:52:44.868  1994-09-03

楼主:
有人木有?

网友A:
如果CPU运行正常没有报错的话,检查下wincc里的变量。看看变量里面是否使用了程序里没有用到的数据地址。删除wincc变量表里面的没有用到的变量后,在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