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伺服脉冲程序不能正常监控

楼主(2014-03-02):
截图
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用GX编程软件监控Y1点不能发脉冲,M8029也不能闭合,同时D8142上也看不到计数脉冲。小弟先谢谢各位!

楼主:
不好意思,还以为截图没发上去,谁知道发多了

网友A:
上面是整个程序吗?

楼主:
是的,我就是想测试一下D8142的计数功能

网友B:
如果是整段程序,还真不知道为什么了?
等待中···········

网友C:
有可能是一下几种情况
1、你的PLC不是晶体管输出的,而是继电器输出的
2、你可能只是在模拟一下,没接到PLC监控,脉冲输出不支持模拟的
3、PLC损坏
4、你怎么就不换成Y0点试试呢,Y1不一定是脉冲点
5、丫的你人品问题,认命吧!!

网友D:
不能在线模拟脉冲的 要找个plc才行

网友E:
收三菱松下伺服电机 qq 2240496116
诚信高价回收各品牌plc、气动元件、伺服、触摸屏等自动化工程余货。 联系QQ:1181626228 ,电话:15377050225

网友F(2014-05-01):
把y1改成y0,d8142改成d8140试试呗,还有我就纳闷了,x1能强制on吗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三菱的Y0高速输出口的当前值是D8340,M8029输出的是上升沿来的,要置位的

网友H(2014-06-06):
你那个程序就有问题!
不是Y0,Y1的问题,M8029完成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