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改晶体管输出

楼主(2014-03-02):
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将继电器输出改为晶体管输出来作为高速脉冲控制定位。有没有朋友做过。讨论下。

网友A:
我拆旧plc有人改过 加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可以,但是2B才这样做。

网友D:
完全可以,不一定是2B才做,经常是改一两点输出,用于点阵输入中的公共点。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E:
可以改,祝你好运。

网友F:
可以滴,俺就改过,因为库房里刚好有MR的,只为了控制1台伺服,所以就找三菱的供货商改的,现在已经用了8年了,运行正常。

网友G:
应该可以改的,毕竟继电器输出的也要有电才能工作!

网友H:
原装三菱
继电器驱动电压24v;
晶体管驱动电压5v;
继电器输出驱动电压24v;改晶体管输出加一个限流电阻,控制在10ma以内
下载积分:+5(alongfeng)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高手们的回答.我要改来看下.

网友I:
厉害啊,我就换过那个PLC里面坏的继电器而已

网友H:
还是加个限流电阻好!

网友J(2014-04-04):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K:
可以改啊,可以用我的下面的电路实现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L:
祝你好运

网友M:
厲害~真是太牛了~

网友N:
啥都改,昏了。

网友O: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