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触点反馈的星-三角启动的PLC程序

楼主(2014-03-02):
一般的星-三角启动的PLC程序,如果星-交流接触器损坏,会导致直接启动。如果三角-接触器损坏,会导致启动后不能正常运行。为了可靠,求一个有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反馈的PLC程序。

网友A:
只要星启动交流接触器用一个常开触点和三角运行交流接触器用一个常闭触点就ok
下载积分:+1(000518)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回复,能用三菱给个PLC程序吗?

网友B:
为了更保险请使用带机械互锁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