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一个 4到20毫安的信号可以接2个仪表吗

楼主(2014-03-02):
请问一下 一个 4到20毫安的信号可以接2个仪表吗???
如果是0到10V 信号也可以接2个仪表吗
如果是0到400欧的信号过来 也可以接2个仪表吗=========================
==================================
我现在 现场情况是这样的 一个远程压力表过来0到400欧的电阻信号 想接到仪表进去做PID 调节 还的接一个仪表做其他的 运算 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A:
你先看看仪表说明,需要多大的信号驱动?说明上都有的

网友B:
不能接一两个表

网友C:
电流信号可以串联2个2个电流信号的仪表。要足够的驱动电流才行。

网友D:
加装一个多路信号输出隔离器

网友E:
不好使 最好加个信号隔离器 1进2出

网友F:
电流信号只能接一个仪表

网友G:
不能吧,买个一转二没多少钱

网友H:
试过压力变送器接两个仪表,没有任何问题。一般仪表采用100欧的取样电阻,一般变送器可以驱动5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过压力变送器接两个仪表,没有任何问题。一般仪表采用100欧的取样电阻,一般变送器可以驱动500欧。
就你一个说没有问题 好像其他人都说有问题
jxh668

网友I:
知道什么是仪表内阻就能搞好

网友J:
最好不要,用转换器安全稳定

网友K:
电流信号只能一个表,电压信号可以

网友L:
要经过模数转换电路后再经PLC,用PID指令。

网友M:
不行,只能用隔离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你一个说没有问题  好像其他人都说有问题

我接过线4-20ma压力变送器,串联起来接两个显示的仪表,亲自接过,并且显示没有问题,也用很长时间,压力显示也没有问题,至于其他人有没有亲自接过我就不表楚
  • 下载积分:+5(mqgmqg) 感谢分享!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N:
    不能一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