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2台Q系列PLC,各自带以太网模块,如何通讯?谢谢~

楼主(2014-03-02):
以下为配置清单:
主机:Q06HCPU
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
两个站之间如何做通讯呢?比如1#站的M或者D区数据要被2#站读写,具体如何操作?
能够提供相关资料或者链接最好,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么幸福,Q系列的都玩得起!我能够玩个FX3U都不错了。

网友B:
高级应用,顶起习学了。

网友C:
設定IP
設置區網切割M D 位置 即可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要用Q系列PLC自带以太网通讯的话,只有自己定义协议,因为它是自用通讯口。如果2台Q系列PLC,要我做通讯的话,我选择三菱MOUDBUS TCP模块,很简单

网友E:
这个需要程试的.

网友F:
这样的通讯真没做过
我们用的都是NET/H做通讯;以太网都是直接用来和PC通讯
不过两个QCPU之间用以太网通讯应该也很简单,看看手册就知道如何使用了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不復雜的~~看看手冊 基本上就明白咯
2台Q系列PLC,各自带以太网模块,如何通讯?谢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