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源模块选型时需要考虑哪些?

楼主(2014-03-02):
怎么选择电源模块,请教一下

网友A:
要是不差钱,选输出最大能力的,该放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差钱,选输出最大能力的,该放心了吧。
额 我又不是自己做PLC 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答案了,顺便问下,电源模块手册上有个额定切换电源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B:
每个模块的手册上有消耗的电流,自己加再预留点

网友C:
算上模块总功耗再预留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