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2):
  大家好,我刚更新了电脑,系系统也换成了WIN7的,可回来装三菱和欧姆龙编程软件时均装不上,好象提示兼容问题,请问朋友们你们有装在WIN7系统上的吗?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shangxue_于2014-03-02 20:17发表的 请问WIN7系统如何装PLC编程软件 :
  大家好,我刚更新了电脑,系系统也换成了WIN7的,可回来装三菱和欧姆龙编程软件时均装不上,好象提示兼容问题,请问朋友们你们有装在WIN7系统上的吗?谢谢!

我今天刚刚安装完成PLC软件,我的系统是w7/32位

QQ980347789

网友B:
我的WIN7,32位。一切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我装上了,可能是对WIN还不太熟的原因。我是win7  64位。

网友C:
把,360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的安装成功后,又显示找不到密匙,然后不能安装,请教各位啊

网友E:
我的装了WIN7可以用
jxh668

网友F:
我的装OMRON不能仿真

网友G:
WIN7是可以用的

网友H:
要有支援64bit的軟體才可以用吧~~
mythic

网友I:
64位WIN8.1底下一切正常,以前用64位WIN7也没出现LZ所说,所以,应该自己安装的问题,不存在兼容性问题,不需要兼容模式,

网友J:
我的W7也不能装,现在装了XP,电脑却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K:
一直用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