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Q plc 指令

楼主(2014-03-03):
Y0F5 是一个气动阀的线圈 它的1 和0 是取决于M15521的最低位吗?
还有B2AC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B21A是连接继电器,应该是通讯传过来的现场输入信号

网友B:
b2ac是通讯继电器,B区是通讯链接区,test,那一步貌似没啥用,y会始终是0

网友B:
哦,错了,test,是把m15521的状态赋予y,,做成这样,,,不去直接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