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3):
請問 哪個大哥 有做過S5轉S7的方案?

S5能直接轉S7嗎?
有軟體可以直接轉換?
是不是 也有部分 不能直接轉換?
需要修改部分參數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安装了step7之后,目录中的converting S5 Files就可以实现转换;
但最后可能会有转换不成功的,这就要具体程序具体分析了,实在不行重新编写程序,最终实现功能就好。
  • 下载积分:+1(momo0720)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step7之后,目录中的converting S5 Files就可以实现转换;
    但最后可能会有转换不成功的,这就要具体程序具体分析了,实在不行重新编写程序,最终实现功能就好。

    請問老大
    如果轉換不成功會有提示告知嗎?
    有可能會差很多嗎?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转换不成功好像没有什么提示;
    而且转换过来的应该是STL,一般的逻辑程序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
    就怕有特殊模块。
    若涉及到特殊模块,建议重新编写程序。
  • 下载积分:+1(momo0720)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不成功好像没有什么提示;
    而且转换过来的应该是STL,一般的逻辑程序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
    就怕有特殊模块。
    若涉及到特殊模块,建议重新编写程序。

    感謝老大經驗傳承
    一般我遇到的都是一般IO卡+262的卡
    看來轉換過來會出現比較大的問題是262的卡上面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