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七个数按照小到大排列,用三菱PLC应该怎样写这段程序

楼主(2014-03-03):
把七个数按照小到大排列,用三菱PLC应该怎样写这段程序!求个大神帮忙!

网友A:
比较麻烦

网友B:
查找数据指令SER。

网友C:
Q系列
SORT指令

网友D:
同意三楼的,SORT指令就可以很方便地排序了。

网友A:
SORT,我用过了,可以

网友A:
FX2N的可以

网友E:
q系列有一个这样的处理指令,fx的话要用循环指令,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F:
2N的麻烦点用 变址寻址···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