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迴路圖是否正確

楼主(2014-03-03):
這是FX3GC-32MT/D的PLC 想請問這樣輸入端的接線是否正確
[attachment=118333]
肥仔米

网友A:
没看到有不妥的地方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E:
问下,你用的是电气CAD?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的X0,X10,X11输入点与PLC形成了回路吗,24V电源有没有与PLC供地?实际接线后X0,X10,X11动作后PLC有输入信号吗?

楼主:
PLC 是電晶體輸出輸入的 我看說明書畫的

网友G:
应该可以,但是检测一下接口位置

网友H:
COM 去哪儿了 ???

网友I(2014-04-08):
三菱FX能和人机通讯吗

网友I:
三菱远程64AD模块断电后不能初始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