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0GM故障

楼主(2014-03-03):
我有一设备PLC是FX-3U在使用时,外接触摸屏单动正转,反转。用了很长时间了,
今天使用突然方向变了,原来正转变反转了,谁知道请说下
好好学习

网友A:
那反转呢?变正转还是维持反转?
如果还是反转就检查一下DIR的线路
如果变正转就先检查参数了

楼主:
正转变成反转,反转变成正转了,
线路应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设备用了二年了,一直没有动过(今天突然方向反了)
只有改参数了,改完参数,可以了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