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3):
各位大侠,伺服电机型号HF-KP23B更换电机后,电机无法运转(没有动)
请问是什么原因,需要注意些什么,型号跟之前一样,伺服放大器上面没有报警代码

网友A:
驱动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楼主shiriyu0927于2014-03-03 17:52发表的 三菱电机更换,无法运转 :
各位大侠,伺服电机型号HF-KP23B更换电机后,电机无法运转(没有动)
请问是什么原因,需要注意些什么,型号跟之前一样,伺服放大器上面没有报警代码

更換原因為何?

网友C:
用手扭动电机轴看是否能轻松转动,如果很轻松说明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不匹配,如果需要力度,说明控制部分或者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