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3):
各位高手:在三菱PLC中,MOV 怎么来理解,我知道是转送指令,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理解,数据寄存器D503里的数据是哪里来的,是什么数据呢?
请各位高手帮忙,本人初学PLC,向您请教了。

网友A:
全部程序里面查找D503,顺藤摸瓜查找,或者是由上位机设置的。具体要分析程序。
  • 下载积分:+1(libin007) 真诚感谢!

网友B:
    D503 表示為一個Word
    一個Word= 16bit =65535

    所以找看看記憶體D503值為多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