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私服定位功能的应用-----用过私服的人能指点下吗??

楼主(2014-03-03):
我现在要做一个搬运机械手,私服通电后首先归原点限位B点,然后到设定的起始位置C点,从C点开始运动到设定的距离到D点,然后从D点反向运动设定的距离到C点
如此反复运行,反复运行中,PLC只是发送相同数量的脉冲数,如此运行N次后,私服所定位的C点和D点跟私服第一次运行到的C点和D点有没有存在累计误差。
如果存在这种累计误差,怎么做可以消除这种累计误差,使私服运行N次后和运行第一次的位置是一样的。

网友A:
理论上是没有的;
但实际上要看机构精度,
若有误差,需要在达到容忍界限时重新回原点。

网友B:
走绝对位置,用通讯的方式。可以消除这个累积误差。

网友C:
誤差大多是機構上~

网友D:
误差是恒定的就好办了,到一定的时候给个补偿就好了。

网友E:
按理论上来说伺服是不会存在这种误差的,但是如果实践中存在的话你不妨可以这样做:做一个小程序,就是让伺服运行N次后重新回一次原点再接着运行,这个次数可以在程序中设置,多少次根据你的误差来决定。
相信自我!

网友F:
楼上正解!
关于私服定位功能的应用-----用过私服的人能指点下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