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各位,我的MR Configurator的软件,在用USB连接J3的伺服后,一会儿连接成功,一会儿连接断线。
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huajie117于2014-03-04 11:18发表的 MR Configurator软件 连接伺服后,总是断线 :
各位,我的MR Configurator的软件,在用USB连接J3的伺服后,一会儿连接成功,一会儿连接断线。
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了。

1.數據線不好
2.USB端口不好
以上請確認

楼主:
数据线在别的设备上是没有问题的。
我使用了二台电脑,在别的设备上也无此问题。
但是到这台机器上就会有此现象。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线在别的设备上是没有问题的。
我使用了二台电脑,在别的设备上也无此问题。
但是到这台机器上就会有此现象。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如此問題很顯然在你這台設備的驅動器上

网友B:
检查设备的干扰情况和驱动器的稳定性。

网友C(2014-08-14):
哥,MRC 软件序列号求助???  非常感激

网友D:
是不是系统不一样。win7,win8很惨烈的
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