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4-03-04):
三菱数据寄存器是d# 触摸屏里面的地址怎么设置啊?
LW RW 后面设置怎么弄啊?
本人小白

网友A:
触摸屏里对应PLC里的数据寄存器编号就行了

楼主:
数据寄存器 是d10 这种的
但是 触摸屏上面 设定的 不是 LW10 RW 10 这样的 怎么关联啊?
第一次 接触触摸屏

网友A:
触摸屏里面你用的是什么元件呢,要用“数值输入”或“数值显示”才对。
下载积分:+2(sub_kin) 真诚感谢!

楼主:
三菱触摸屏 数值输入 然后 后面是 机型 设置 下面是 地址 LW 空格
设置里面 设置的 地址 格式DDDDD (0-10799)
我设置 D0010 提示错误
然后 设置00010是可以的 但是 对于的是那个地址啊?

楼主:
对应的是那个地址

网友A:
不懂你说的是在哪里设置,你的新建工程项目做好了吗

楼主:
工程新建了 保存好了
我在上面加了1个 数值输入按钮 可以传到触摸屏 里面 触摸屏上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想把这个按钮 对应到 plc里面去
然后设置地址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设定
plc数据寄存器D10 在触摸屏上面怎么弄啊?
触摸屏上面地址 设置的地方 是LW 或者RW 开头的

网友A:
哦,那你选择的是什么品牌的PLC呢,不是三菱的PLC吧
下载积分:+2(sub_kin) 真诚感谢!

楼主:
是三菱的 国产三菱的plc
不是plc问题 是不清楚触摸屏上面怎么设定地址 让触摸屏上面的按钮和 plc里面的软元件 对应起来

网友A:
打开数值输入元件,在里面的软元件后面选择对应的D就行了

楼主:
没找到在哪
点开数值输出元件 第一个是一般属性 有关地址输入 是这里设地址吗?
这个里面只有LW RW EM0 EM1这样的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下载积分:+1(sub_kin)

网友A:
什么EB8000,没用过,三菱触摸屏要用三菱的GT2或GT3软件。

网友A:
哦,你用的是维纶的触摸屏吗。

网友A:
你不是说三菱的嘛,维纶的没用过呢。

楼主:
哦 谢谢啊 我以为是一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