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三菱FX1N的PLC读不全,用的是GX- DEVELOPER7.0版,有程序读不出来,见图。不能把整盘程序写入PLC,提示有错误命令,只能用监控写入模式一点点的修改,郁闷死了。求指教。同一个软件,我的就不行,重做系统也不行,而我同事的就能读,为什么?

网友A:
你已经写进去了,只是你当前的这条程序条件太多,过长了所以示显不全,注意咯亲!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读出来的源程序,显示不完整。而且不能向PLC全盘写入,否则提示错误命令。只能修改一点,然后变换一点。我在模拟软件上试过,把不完整的黄色行删除后,就能全盘写入了。郁闷到家了。

网友B:
这个现象估计是由于PLC电池耗尽,用户程序丢失造成。
换电池,重新下载用户程序到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估计是由于PLC电池耗尽,用户程序丢失造成。
换电池,重新下载用户程序到cpu。

也不是,同事的电脑能写能读,难道与系统有关,他的是双系统,我的是XP???

网友C:
上载过程反编译出现了不能识别的指令代码,可借助同事电脑上传一份,比较一下看看是神马指令?

网友A:
你把软件设置显示11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软件设置显示11点看看

不明白,请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明白,请细说一下

你是说触点数改为11点吗?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你把程序清除内存下,在传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软件设置显示11点看看

试过了,照旧不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你把程序清除内存下,在传就可以啦!

不会吧?我们相同的 设备十几台,全是小日本去年给装的新设备,不可能都有毛病吧?

网友E:
请问楼主是用 GX Developer软件读取的吗??我之前试过读取一个1N的时候,用GX Developers读出来也是这样的,后来用GX work2读出来就没问题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用 GX Developer软件读取的吗??我之前试过读取一个1N的时候,用GX Developers读出来也是这样的,后来用GX work2读出来就没问题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来的

我用的是 GX Developer7.0版的,可是同事的电脑就能正常读写,他的软件还是我给他的。我也用GX work2试试,看效果如何?但愿能解决

网友F:
这种是你编写程序有问题哦

网友G:
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本太低

不是。FX1N的用7.0版就能完整编写,太高版本反而不合适

网友B:
那你这样操作试试,在工具栏中的“显示”--“触点数设置”--将9点修改为11触点。

网友H:
软件版本的问题吧,选择都用GX WORKS 了,试试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个高版本试试嘛。8.86Q或者works 2

8.86Q或者works 2都有试过,没用

网友J:
重新装系统和软件。

网友G:
读取与编写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