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

楼主(2014-03-04):
工控机,触摸屏,组态王的关系?
看到网上好多人在说用VB写通讯协议,百度了好多资料,还是没明白。
触摸屏不是只要写好程序,通讯设置下就可以了吗?如果用工控机的话,难道不是装个组态王,编好程序,设置通讯就可以了吗?
还是说组态王有局限性,所以要用VB自己编写个程序?
求高手指点,或给我点相关资料QQ:709079691
谢谢!!

网友A:
工控机是硬件,更适合工业环境及工业的要求;
触摸屏:一般组态编程软件是免费的,运行一些系统及运行环境程序。硬件配置相对工控机较低
组态王:在特定环境下运行的组态软件,需要另外的硬件支持,比如计算机(不管是民用还是商用或者工业用专门用计算机)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控机需要VB编程,触摸屏有免费软件,计算机可以装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