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们大神帮忙解决海泰克人机PWS6600如何设置跟CP1H PLC通信

楼主(2014-03-04):
海泰克人机PWS6600 COM1通信端口坏,想用人机COM2 PIN针脚25针跟CP1H PLC R232 9针通信,如何设置海泰克人机参数,急急。麻烦各们大神帮忙,小弟在此谢谢!

楼主:
各位有知道的吗,麻烦帮帮忙啊

网友A:
好像可以在软件里设置。

网友B:
在ADP6下拉菜单 “应用--设定工作参数--连线” 中修改COM口

网友C:
海泰克人机参数设置:人机重新上电,点击【F2】进入设置界面,将COM2 端口更改为Enable,COM1端口更改为Disable。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啊,谢谢大家

楼主:
相关各位已经解决了啊,谢谢各位。

网友D:
怎么解决的?不给后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