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自动退出运行 输入输出瞬间闪灭

楼主(2014-03-04):
求助:三菱fx 128 mt plc在运行中偶尔出现运行灯灭,输入 输出指示灯突然全灭 ,几秒后输入指示灯正常! plc 无错误指示! 已检查 plc 200v供电正常,输入输出24v 正常!请大家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A:
PLC有问题吧

网友B:
估计工作现场振动很大

网友C:
供电接触不良引起的。
相信自我!

网友D:
外加24V电源还是使用PLC24V电源?
如果用PLC24V电源,可能是输出侧驱动部分有短路现象,例如电磁阀线圈短路。

楼主:
供电200v 重新接过一路线,所以供电没有问题! 输入输出 外接不同的24v 电源,输出为晶体管 输出短路,对输入没有影响,我实验过的!

网友E:
fx 电源板接插接触不良
柴华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自带24V电源短路,RUN指示灯会灭,你这个估计是PLC有问题

网友H:
PLC 开关电源有故障,如果找不到专门修PLC的,将PLC拆开,最底下的电路板拿给修电磁炉的看看,估计80%可以决解问题。还有最好不要用PLC带的24V电外接到其他设备上用。

网友I:
换一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J:
拆开看看,是不是什么松了

网友K:
6楼的说法是对的,PLC内部的开关电源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L:
1可能是plc电源问题.2输入的传感器,光电开关线有短路,接地现象

网友M:
电源问题,我碰到过,弄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