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fx3u 连接问题。

楼主(2014-03-04):
问题一输入端24v 和0v 应该怎么连,是不是用24V 24V只与其他输入项链即可 不用连输入电源
问题二 在表示(例如)X0得点的时候 X0对应的端口是红灯么?
第一次连硬件 研究一下午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建议先熟悉继电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