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继电器输出烧点的问题?

楼主(2014-03-04):
今天替别的部门改造了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FX1S-30MR的PLC,其中有2个输出点需要1秒钟输出8次,控制的是个低电平信号,由于前期部门间没沟通好,在PLC选型的时候就没选择晶体管的,不知道像这种情况,继电器输出的能抗多久点就会坏?

楼主:
机器几乎是24小时运行的

网友A:
30个点的便宜,坏了买新的

网友B:
扛不住长时间啊

网友C:
增加续流二极管,吸收反响脉冲电流,另外输出点降低开关频率

网友D:
PLC中继电器的触点在额定电流下工作其寿命最少可达10万次。

网友E:
果断换 晶体管的 可安心睡

网友F:
还是换MT的吧,否则寝食难安。

网友G:
在原件根PLC之间加个电阻,这样不就会坏了

网友H:
何不加个晶体管的模块,然后几个点并起来用,保证不会坏。

楼主:
嗯!谢谢各位,打算先用段时间,坏了就换晶体管的。

网友I:
换晶体管的PLC,必须的

网友I:
别省那个钱了

网友J:
动作频率高啊 顶不了多久啊

网友K:
烧点与电流有关,现在是机械的震动频率是否能不能跟上的问题,机械继电器的触点有个最高震动频率,超了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L:
我认为还是要看输出干什么用。要省还是可以省的。

网友M:
直接换新,旧的还可以用!不要坏了再买,那就浪费了、一千几百也是钱~~

网友N:
如果1秒钟输出8次,那不用等到壞掉,動作上應該就出問題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O:
我赞同16、17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1秒钟输出8次,那不用等到壞掉,動作上應該就出問題了.
动作上是没问题的,就是给视觉系统一个启动触发信号而已,视觉系统是用来抓拍运动中的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