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的PLC如何控制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2014-03-04):
本人买了一个禾川的继电器输出的PLC,现在需要控制交流伺服电机,通过触摸屏输入一个指令,例如输入30度,让电机带动负载转过相应角度,再通过编码器反馈回来实际转过多少角度,不知道能否实现?刚查询网上资料偶然得知,继电器输出的plc无法输出高数脉冲,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不是意味着无法控制交流伺服电机了?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网友A:
用定位模块

网友B:
果断不行的

网友C:
把继电器拆了接个高速的输出模块

网友D:
选晶体管型的PLC,不用应继电器型

网友E:
可以加定位模块实现

网友F:
加定位模块、要么把继电器改换为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