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RS232线缆通讯求助

楼主(2014-03-04):
小弟所在车间工控机和欧姆龙PLC使用RS232电缆连接进行监控。现在线缆损坏,我重新做了一根线缆,资料上看到说RS232线缆接2、3和5针,结果无法通讯。拆开之前使用的线缆,发现它一端是接2、3和5针,另一端接的是2、3和9针。请问各位师兄,这是什么个意思呢?? 为什么我按照RS232线缆图纸两端都接2、3、5通讯不了,反而是一端2、3、9另一端2、3、5才能通讯呢

网友A:
工控机处定义为2、3、5,PLC定义处2、3、9,没有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处定义为2、3、5,PLC定义处2、3、9,没有为什么
请问是单单欧姆龙PLC结RS232才是这样吗?

网友B:
通了就对了,没有为什么,我们做工控的要是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不就累死了吗

网友C:
欧姆龙的232线事实有好多个版本,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