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2014-03-04):
现在想用一组电流互感器接两块电度表可能吗?如果可能的话,那两块电度表的电流线圈是串联还是并联接在互感器的两个端子上?

网友A:
如果你非要如此,那么就并联着接吧
相信自我!

网友B:
电流串联,电压并联

网友C:
那要看互感器输出电阻上限有0.4和0.2欧的,如果是0.4欧的可以电表的电流端串联电压并联,电流回路用2.5平方毫米的铜线。要是0.2欧的不可以的,那就再加组互感器和电表。因为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回路电阻越小越好,输出电阻上限包括线路电阻和测流元件的电阻,回路电阻大了会引起互感器过载及误差增大。电度表电流端并联两表的表数相加才是实际用电数这样做没意义。

网友D:
用到电流的地方都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