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梯形图如下,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我用红色圆圈标记的那个常闭开关,我没有使用那个开关在S7-200模拟器中运行正常。

网友A:
就这段程序而讲,有没有这个接点,效果是一样的,
T37在Q0.2=1后复位,这个T37的接点可能会在程序的其他地方用到,

这样的星角启动程序是很危险的,这段程序若用于实际,发生主干线短路事故的几率非常大
因此这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星角启动程序,你只是摘出了一小段而已。

其实读别人的程序很累,读懂思想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小城万家)
  • 棋牌比赛免费得实物,闲暇好去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你圈里的Q0.2不要的话,下面的Q0.2也不要了啊。个人建议:程序看经典的地方,别的地方自动过滤。

    楼上的大师,这程序哪里危险,我看不出,求指教!

网友A:
    从程序可以看出 ,Q0.0是主接触器,Q0.1是星,Q0.2是角,
    说危险,Q0.1 Q0.2 没有时差,也没有确认手段
    若发生Q0.1未释放,Q0.2就吸和了,结果是啥?
    当然可以用硬件线路互锁来保证,但编写程序要预想到一些特殊情况,其实解决起来也比较简单

    1可将Q0.1 释放到Q0.2吸和加入500毫秒的时差,但若发生Q0.1所接的接触器因过流粘死不释放,还是会发生短路现象。
    2或把两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引至输入点,将程序中第二行和第三行的虚拟接触器触点变成实际的触点反馈。

    另外个小毛病就是,星接触器容量通常小于主接触器,程序使主接触器与星接触器同时吸和,星接触器是带载吸和,寿命会大大缩短
    星角启动过程应该是:
    启动信号--封芯吸合--主接触吸和--延迟--封芯释放--封角吸合

    这段程序看似和楼主的程序没什么区别,其实每个接触器的动作都有50-300毫秒的延迟,容量大的接触器会延迟长些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2014-04-25):
    一步到位,看看如何

网友D:
    这个程序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从继电器控制的电路中,按原样移植过来的。
    其目的是想在星-三角启动完毕后,停止定时器的工作(延长使用寿命为主)。但是在PLC编程而言,这个定时器在启动完毕后是否工作没有实际的意义。
    大家在有关转换时的时间实际上在程序中讨论,只是增加了这个控制的理念。关键是必须在外部输出端子后添加实际的接触器触点互锁,或者直接使用星-三角专用接触器(带机械互锁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