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我想运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硬件有plc,触摸屏,变频器,和模拟量模块4AD,是不是我输出一个4-20MA的电流出来给变频器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了吗?

网友A:
可以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说

那变频器正常运行的时候,0-10V或4-20MA的接线端子有电压和电流吗?如果有的话会不会和模拟量模块给变频器的电流起冲突呢?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你只需设置变频器的相关参数就可以了。我有相关的程序和变频器的参数,是三菱FX2N+FX0N-3A+维纶触摸屏,控制三菱变频器的实例。

网友C:
需要DA模块

网友D:
用触摸屏的modbus协议可以直接通信变频器改频率的

网友E:
5楼说的做起来相对好做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触摸屏的modbus协议可以直接通信变频器改频率的

貌似楼主是说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吧,如果直接用触摸屏的MODUBUS协议(不用PLC的D/A模块)因该达不到楼主的要求吧。

网友G:
直接用协议通信控制 uss   就可以了

网友H:
变频器的频率可以由很多种方式实现,比如模拟量,通讯,外部端子实现的多段速等;
至于你所列出的硬件,是不足以实现的,因为模拟量模块AD是属于模拟量输入类型;你若想通过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应该选的DA类型的模块,这点务必要注意,尤其是采购的时候。
整体思路是触摸屏操作,通过通讯方式写入PLC内存地址,PLC主机控制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电压或者电流信号,最后到变频器的模拟信号接收端。至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即可。
希望能帮到你
  •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小陈故事)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触摸屏的modbus协议可以直接通信变频器改频率的

    用标准的MODBUS协议和变频器通讯的话是可以不用PLC,是不是就不能再和PLC一起用了,用标准的MODBUS协议意思就是PLC和变频器之间只能选一个啊
  •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不是,modbus只是一个通 ..
  • 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你只需设置变频器的相关参数就可以了。我有相关的程序和变频器的参数,是三菱FX2N+FX0N-3A+维纶触摸屏,控制三菱变频器的实例。

    具体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我的邮箱是309876322@qq.com       麻烦你发一份实例给我。。。

网友I:
学习一下,应该可以直接通讯,我们机器就有在屏上设数值,改变速度的。

网友J:
直接做通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