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liangdt

楼主(2014-03-04):
小哥是个单片机业余爱好者,接触单片机有几年了。但很汗颜,水平一直还在入门口徘徊。本来想弄一个类似于多站通信的网络结构程序玩。写相互通信就的地方卡住了,再也写不下去。现在跪求坛友帮忙,因为写不下去已经几个月没碰单片机了。太恨了···
介绍一下通讯方案。一串信息帧有5个字节组成,主站发出一串信息帧后由对于的从站响应。因为从站要快速响应所以就设计在中断程序里回应(回复)。问题就出在这回应的子程序。同一个子程序,在主程序里顺序执行的时候和其它站是正常通讯。但要快速回应还得在中断里执行才行。从中断程序里发出通信信息都乱了,接收方收不到正确的信息。我已经试过了我想到可能性,但都不对。希望坛友们帮忙找出错误。在查错时最好要有两块单片机硬件联机,然后在它们RS-485信号处连到电脑的串口助手里看那些错误的字节。
如有没讲请清楚的地方待补充。
描述:解压文件
附件: 测试字符串通讯0#主机通讯.rar (23 K) 下载次数:28

网友A:
先下载看看,
  • 下载积分:+5(liuliangdt) 感谢分享!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载看看,

    嗯,先看看哪里有错误。最好在硬件上试。
    liuliangdt

楼主:
    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我得用英文回贴:Tie zi bu neng chen a!

网友B:
    给楼主一例子,
    //--------------------------------------------------------------
    /*====================================
    *名称:lcd_str.c
    *功能:从串口调试工具发送一字符串到单片机,在lcd1602和串口调试工具上显示【未加入校验】
    *作者:flying 09-2-23
    *修改: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 = P3^5;
    sbit lcdrw = P3^6;
    sbit lcdrs = P3^7;
    uchar table[10];
    uchar i, j, flag;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 x = n; x > 0; x--)
                    for( y = 110; y > 0; y-- );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lcdwrite_com( uchar com )
    {
            lcdrs = 0;
            lcdrw = 0;
            P0 = com;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lcd写数据
    void lcdwrite_date( uchar date )
    {
            lcdrs = 1;
            lcdrw = 0;
            P0 = date;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en = 0;
            lcdwrite_com( 0x38 );//显示模式设置
            lcdwrite_com( 0x0e );//显示光标
            lcdwrite_com( 0x01 );//清屏
            lcdwrite_com( 0x80 + 2 );//数据指针设置
    }
    //串口初始化
    void serial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9600赫兹
            TL1 = 0xfd;
            TR1 = 1;        //开启时间中断

            SCON = 0x50;//方式2
            SM2 = 1;        //可以向cpu请求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
    void putchar( uchar ch )//发送数据
    {
            SBUF = ch;
            while( !TI );
            TI = 0;
    }
    void main()
    {
            lcd_init();
            serial_init();
            while(1)
            {
                    delay(20);
                    while( table[j] != '\0' && flag == 1 )
                    {
                            j = j >= 10 ? 0 : j;
                            putchar( table[j] );
                            lcdwrite_date( table[j] );
                            j++;
            //                delay(10);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RI = 0;
            if( SBUF != '#')//遇到#终止写
            {
                    table = SBUF;
                    i++;
            }
            else
                    flag = 1;
    }
  • 下载积分:+5(liuliangdt) 热心助人!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例子,
    //--------------------------------------------------------------
    /*====================================
    *名称:lcd_str.c
    *功能:从串口调试工具发送一字符串到单片机,在lcd1602和串口调试工具上显示【未加入校验】

    哥,我是菜鸟。能告诉我下面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吗?
    /**table[j] != '\0' && flag == 1**/
    /** j = j >= 10 ? 0 : j;**/
    还有/**table = SBUF;**/,“table”不是一组吗?
    我写的那个例子在主程序扫描中是正常执行的。现在是不知道以后主程序会怎么写、有多长,所以就想把通信那部分集中到中断中来执行。到中断后问题就来了,在对方接收到信息来判断发送就有问题了。
    您说的校验部分我在百度上问过了,不过汗颜我看不懂。百度知道链条: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137614590531493588.html?quesup2&oldq=1

网友B:
    不是一组

网友B:
    table,,是数组,而/**table = SBUF;**/已经注释了被屏蔽了在程序里不起作用。

网友B:
    我的原程没有注释的,但你发问已经打上注释符

网友B:
    那几句意思是:如果 j >= 10,,就 j = 0,
    只是把table 指向 sbuf,

网友B:
    再有不明白你最好请教:shi2999,,我只是他手下,他真是恐怖的高手,我的一切都他教的,我也是刚入门。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有不明白你最好请教:shi2999,,我只是他手下,他真是恐怖的高手,我的一切都他教的,我也是刚入门。

    一起共勉一起学习吧!
    那两句我那样写不出来。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起共勉一起学习吧!
那两句我那样写不出来。学习了。

坦白说我平时不学51单片的,我们全公司都用ARM了。
  • 下载积分:+5(liuliangdt) 真诚感谢!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白说我平时不学51单片的,我们全公司都用ARM了。

    老实说,我的工作跟单片机没关系,ARM我都没接触过。现在想想要是单片机能从中断程序中跳转到主程序执行也能解决问题,这样可以跳转吗?

网友C:
    能做到,进中断时,会把pc指针存进堆栈,在中断中修改相应堆栈位置的数值为那个函数的地址就行
    如:     MOV SP, #(STACK-1)
                  MOV (STACK), #HIGH(function1)
                  MOV (STACK+1), #LOW(function1)
                  MOV SP, #(STACK+1)
                  RETI

    你和#supermax #是同事吗?他说是你的手下。
  • 下载积分:+5(liuliangdt) 热心助人!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到,进中断时,会把pc指针存进堆栈,在中断中修改相应堆栈位置的数值为那个函数的地址就行
    如:     MOV SP, #(STACK-1)
                  MOV (STACK), #HIGH(function1)
                  MOV (STACK+1), #LOW(function1)
                  MOV SP, #(STACK+1)

    哥,谢谢您!您的写的汇编语言我一点都看不懂。我的思维是进入中断程序执行后可不可以用/**goto**/这样的语句跳到主程序中来执行?或者还有别的跳转语句可以吗?
    真厉害,会写汇编语言。16位跟32位的处理器好学吗?

网友C:
    supermax 是不是我的同事不重要。

网友C:
    正常是可以的,,
    但GOTO,一般跳转,,不是太建议,
    但GOTO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法,,一定要检查清楚后,,再使用,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是可以的,,
    但GOTO,一般跳转,,不是太建议,
    但GOTO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法,,一定要检查清楚后,,再使用,

    除了/**goto**/语句外还有别的更好的语句可用吗?
    liuliangdt

楼主:
    这帖子不能沉。有没有办法在中断程序里发送通信数据呢?

网友B:
    楼主想这贴不沉下去,几乎不可能,因为没几个搞低压工业电器又能搞单片机,几乎是百万中无一,你的问题没几个人能答上,自学单片并能与最新技术ARM同步成功的人可能是天才中的天才,不过还是不断地有人勇于挑战这个难于登天的高峰。楼主还是多百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