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光栅尺的疑问

楼主(2014-03-05):
各位好,
有一机台,用光栅尺+三菱高速计数器,来实现三菱伺服带动的轴走的位置准确,不知道这种想法可不可行?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光栅尺的精度一般够用了。再有,你执行机构的误差累计应低于你控制精度的公差范围。
下载积分:+5(lcl0904)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光栅尺的精度一般够用了。再有,你执行机构的误差累计应低于你控制精度的公差范围。
执行机构的误差累计应低于你控制精度的公差范围,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