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5):
我公司有两台激光打标机设备,上安装有一个触摸屏,因员工操作问题,将屏损坏,现买了一台同型号的触摸屏回来,想从另一台正常设备上把屏程序下载后,再将程序上传到新买的屏上。但连接需要密码,不知哪位高人有这种型号屏的解密软件,或是提个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机器设备是三四年前的。本人在此谢谢!

网友A:
找厂家要密码呀。

网友B:
别指望解密!!还是考虑向厂家要,再就是你需要告诉我与之搭配的PLC是什么型号?我给你倒出来!

网友C:
向厂家再买一个写好程序的触摸屏就是,乱想无益,

楼主:
PLC是三菱FX系列的。

网友D:
不需要读取程序,直接把坏屏的主板换新屏这边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读取程序,直接把坏屏的主板换新屏这边就行啦!

多谢楼上这位仁兄提醒,这也是个办法。不过没试过,不知道是否可行?